楼主(2025-04-03):
五百米长光纤,tp的收发器,1500+组态王。两台电脑连接,最远的那台通过光纤收发器控制,操作延时2-3s,这个时间正常?

网友A:
不太正常,光的传播速度正常不会这么慢,看下光纤接收器反应和PLC点位反应速度,检查下光纤是不是弯折过,都正常可能是组态王的原因。。之前遇到过组态王和1200通讯延迟2-3秒和软件经常性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光的传播速度正常不会这么慢,看下光纤接收器反应和PLC点位反应速度,检查下光纤是不是弯折过,都正常可能是组态王的原因。。之前遇到过组态王和1200通讯延迟2-3秒和软件经常性卡死

不在现场,有些难搞,一台电脑在电柜附近,网线连接,速度没问题

网友B:
数据拥堵?组态王处理不过来?

网友C:
初次组态王连接1500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后面又好了,建议:

两台电脑最好不要使用双机热备功能,非常麻烦,效果很差,直接单独连接1500即可,通信资源不用担心。

下载组态王最新的1500驱动,按驱动说明进行修改配置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