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的basic协议的探针用法

楼主(2025-04-03):
如图所示,发现探针它的探针只能锁存位置,其他的作用一个也没有,不像汇川的可以纠偏位置,锁存位置,中断定长等等。

网友A:
探针本质上就是锁存位置吧,其他的功能都是基于特定位置触发一个信号锁存一个数据这个基础功能做加法加出来的
换句话说,在基础功能上,如果硬件不提供这些应用级功能,自己手搓也是能搓出来的,但是硬件提供了,肯定会更方便,响应也更快一些
也说明另一个问题:相比汇川这些品牌,三菱就是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