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3):
  程序为--轴在A点定位至B点  定位途中检测到碰撞信号用MC_STOP指令停止运动,接着复位STOP,采用 MC_ReadStatus的 Standstill 指令  等待轴状态OK,接着定位至A点。      程序逻辑没问题。实际运行中  STOP之后总是伺服定位指令不能运行,手动 将 上料Y.IO_AxisStruct.i_xGoAbs置OFF才能继续运动,有大神帮忙看下吗? 感谢。

网友A:
程序逻辑没问题。
不过这只是流程步骤,没看到具体的定位程序。
主要是确保已在standstill状态再执行定位。
尝试恢复执行定位前略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逻辑没问题。
不过这只是流程步骤,没看到具体的定位程序。
主要是确保已在standstill状态再执行定位。
尝试恢复执行定位前略加延时。

加了10ms延时跑起来还是偶发,之前用660连续定位也出现过伺服不动,那次也是延时。感谢建议。

网友B:
STOP的时候把绝对定位的上料Y.IO_AxisStruct.i_xGoAbs一起置OFF了呗,不知道你这个case前面有没有条件,检测到碰撞了会不会还一直执行338步置位这个Y.IO_AxisStruct.i_xGoAbs

网友C:
一样的故障,而且还遇到过stop指令无效的情况。而且不稳定,时有时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P的时候把绝对定位的上料Y.IO_AxisStruct.i_xGoAbs一起置OFF了呗,不知道你这个case前面有没有条件,检测到碰撞了会不会还一直执行338步置位这个Y.IO_AxisStruct.i_xGoAbs

你说的我试过,不稳定,有时能用,有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故障,而且还遇到过stop指令无效的情况。而且不稳定,时有时无

   我都怀疑我自身能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怀疑我自身能力了

加延时是有效的,指令结束后延时10ms,然后下一个动作

网友D:
Easy 521默认周期就是大概10ms吧,试下在166行前加上条件Stop和Abs的busy信号为FALSE再跳转呢
感谢刺猬果果的支持,问题之前解决了,这样的先判断是否stop,再判断Standstill然后解决了

网友E:
if 的输出,会一直持续; 就算跳出了case;                  急停后需要 复位 之前输出的触发信号;           一般都是用上升沿启动定位;
感谢tudou0117的支持.
WX:13076996110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