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长切料程序写法

楼主(2025-04-04):
请问定长切料程序写法

网友A:
引用楼主雨初心于2025-04-04 05:14发表的 请问定长切料程序写法 :
请问定长切料程序写法
定长一般是用相对定位吧,比如每次送料5mm.,切割完成后,再送下一个。
plc

网友B:
好些支持“中断定长”指令的可直接使用。
自己写就是 速度运动--中断--相对定位。
如果无需检测起始端,那就直接相对定位。
如果机械结构需要往复运动,那就AB点绝对定位。

网友C:
相对定位,两段定长位移多段速,先快后慢或者先慢后快,然后相对位移回零

网友D:
不停机上飞剪,停机的就很简单,用个定位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