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透传模块怎用啊?

楼主:
无线透传模块怎用啊?

网友A:
有一个功能叫V P N穿透,打开连接后,你的电脑所连通的网络就是远程设备的内网,这时候你打开PLC软件直接连PLC就行,虚拟网卡IP网段一致即可

网友B:
设置好参数,当有线用
下载积分:+1(高聪根)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