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5):
汇川变频器 太让我失望了
多台变频器485 10米内通讯,设置38400波特率 不能通讯,PLC报错(响应存在 CRC 错误:传输受到干扰,并且可能收到不正确的数据。该错误通常是电气故障(例如,接线错误或影响通信的电气噪声)引起的。)

周边都没有设备运行, 变频器没有运行 PLC也报故障

改波特率为19200,变频器通讯运行起来了。

过一会又不行了。观察PLC程序,发现6台变频器的首台和末台报故障,等加终端电阻再试,用过很多变频器不加终端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A:
你同样方案用其它变频器平替试过没事?

网友B:
波特率改9600试试吧

网友C:
38400从来就没敢设置过,现在整通讯终端电阻必加。可能在工厂调试的时候没事但是到现场又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D:
五六台都接过  57600   没问题   还有变频器 伺服 传感器混接都没啥事情  就PLC侧加了终端电阻

碰到过 写入数据超范围  PLC一直报警的

网友E:
你的通讯速率太高了

网友F:
变频器 总线通讯看来发展有点慢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有没有可能不适用于高速通信,485我们只用9600甚至更低,因为启停控制是接线连接,485只是传输数据没必要反应那么快,加上还要轮询,天生就不适合干高速控制的活,要速度快就上Ethercat、cclink、profibus/profin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通讯速率太高了

网友D:
与汇川变频器通讯一直用 57600  都没啥问题
唯一碰到一个客户 工作接零与保护接零混着用 旁边还有压铸炉     某雷雨天通讯卡坏了好几片
靠变频器起家  国产工控一哥  不可能这么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不适用于高速通信,485我们只用9600甚至更低,因为启停控制是接线连接,485只是传输数据没必要反应那么快,加上还要轮询,天生就不适合干高速控制的活,要速度快就上Ethercat、cclink、profibus/profinet

谢谢,学习了

网友I:
1,使用485隔离,防止电位干扰;
2,AB线全程尽量互相缠绕,2线分开尽量短,减少引入干扰。

网友J:
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网友K:
测试9600吧

网友L:
尝试用屏蔽网线走485通讯,带屏蔽网线抗干扰效果很好

网友M:
38400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