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5):
威纶通怎么用宏指令一键启停多个变频器

网友A:
问题太笼统,是用什么变频器?一般宏指令用Setdata命令去设定变频器相应命令寄存器的bit位,从而达到对变频的启动或其它设置功能

网友B:
是不是要这个效果?
附件: EBProject1.rar (1295 K) 下载次数: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这个效果?

HMI与8台普通变频器485通讯

启动 给寄存器40001写1 停止给寄存器写6
是这样的 比如8个变频器,需要在画面上做8个开关能单独启停,再做一个总开关,能关闭8个变频器,
查了很多资料没有看到,谢谢

网友C:
以前做过,用485通讯,频率用轮询写,启动信号通讯给,还有外部急停
引用楼主ligp99于2025-04-05 09:30发表的 威纶通怎么用宏指令一键启停多个变频器 :

威纶通怎么用宏指令一键启停多个变频器

网友D:
除了宏指令,可以用背景传输,按钮用触摸屏内部的按钮,然后把按钮状态用背景传输转发给变频器
宏指令最低循环0.1S
资料传输(背景)最低时间0.2S

网友E:
变频器启停建议用外部端子或更可靠的通讯    否则该起不起 该停不停非常危险

网友F:
启动停止命令还是用外部端子可靠,急停最好直接切断电源

网友G:
有必要用宏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