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5):
请教各位老师 西门子smart1000ie屏程序如何通过flexible V4备份到电脑上?谢谢

网友A:
插上网线,用软件联机,在项目菜单栏里有一个触摸屏设备维护选项,打开就可以看到备份选项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楼主:
    谢谢  备份选项是不是只在联机成功后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