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6):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CJ2MPLC加装ETN21模块,现在项目需要PLC通过MODBUSTCP控制6台一样的机器人动作还有读取机器人状态,给启动停止信号。我现在知道控制机器人的那些报文,00 00 00 00 00 06 01 03 08 8B 00 02 这样是读取机器人输入状态,现在找了好久都没找到PLC关于MODBUS Tcp的通讯实例,翻找说明书,能找到的只有SEND指令这种,这种指令又该怎么发送上面那种报文呢,求各位大佬路过指导一下

楼主:
机器人返回的报文也是 00 00 00 00 00 07 01 03 04 01  41 10 05,这种十六进制的

网友A:
官方说明书,要点功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309882]
官方说明书,要点功底

我也是找到这个说明书看了半天,确实是自己知识浅薄了没能理解懂

网友A:
那就用套接字(Socket)
所有网络通用

bnnyygy

网友B:
没有这个模块,但是其它地方看到过 modbus tcp 功能块

给你2个CP1L,CP2E modbus tcp的功能块,应该的官方的,你可以参考下,之前我测试过CP2E,标准的MODBUS TCP是可以用的。
CP1L-MODSTCP服务端.rar (91 K) 下载次数:35    ModbusTCP_Server.zip (1128 K) 下载次数: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模块,但是其它地方看到过 modbus tcp 功能块
[attachment=309900]

给你2个CP1L,CP2E modbus tcp的功能块,应该的官方的,你可以参考下,之前我测试过CP2E,标准的MODBUS TCP是可以用的。
[attachment=309901]  [attachment=309902]

有没有PLC当客户端主动访问的呢,机器人应该是当服务器

网友A:
那么,你就按通信手册《W342-E1-15》,别纠结了,再问下去也就那样了,没有现成的

网友C:
欧姆龙欧洲官方写的FB,就是写死的ETN模块的单元号和socket通信号,
要修改的话,直接照着FB搬程序,把对应的地方改为输入引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