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6):
三菱的ST语句中D[30+i]这种怎么书写?

楼主:
如图,看看怎么写是对的呢?

网友A:
三菱直接这么写不行吧 博图倒是可以

网友B:
用变量才得,这样直接加减乘除地址元件是不行的

网友C:
间接寻址的语法是有的,用@符号

网友D:
FOR Z0:=0 TO 21 DO

    IF D0=Z0 THEN
        Z1:=Z0*2;
        D380Z1:=D20;
        EXIT;
    END_IF;

END_FOR;

网友E:
得用变址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图,看看怎么写是对的呢?

D0Z0,Z0=380+D0*2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得用变址才行
[attachment=310047]

最好少用D0去索引,而且根据实际需求,这里是D380,这样逻辑会清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