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个伟创的V5PLC,有工程授权码不能下载新程序,怎么去除这个授权码?

执行了下面三个清除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A:
引用楼主皮五于2025-04-06 14:34发表的 有个伟创的V5PLC,有工程授权码不能下载新程序 :
有个伟创的V5PLC,有工程授权码不能下载新程序,怎么去除这个授权码?

发看看。
plc

网友B: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V5专用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B:
应该是初始化才可以,发送
fa 00 53 ff  45 1c f5试试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初始化才可以,发送
fa 00 53 ff  45 1c f5试试

发送后断电重启还是不行

网友B:
那就只有联系厂家了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网友C:
厂家 也不能给你破密码啊。。。买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 也不能给你破密码啊。。。买个新的吧

不需要密码,也不需要里面的程序,需要的是PLC恢复出厂,这款PLC憋屈的是编程软件里面没有恢复出厂这个功能
联系过伟创,说没办法。
就像你用了一个国产三菱plc的超级加密,加密了没有密码也不能恢复出厂,也不能下载新程序,就是这么憋屈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9楼  发表于: 前天
    给他断水断电断粮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奋斗、而是抉择!
    10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D:
    给他断水断电断粮

    拆开开了一下,主板没有可以短接的插针,电路板上的电池也扣下来试了一下,扣了电池时间是不走了,装回去还是不行
    11楼  发表于: 前天
    这plc高级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2025-04-10):
有些小厂就是这个吊样,下次不要用了,这个干脆扔了。自己的东西,连初始化都不行,垃圾厂家。汇川可能也是这吊样,禾川也是,问他们要个新的固件,说联系经销商,垃圾,能不用尽量不用。
下载积分:+5(yueyukui) 赞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开开了一下,主板没有可以短接的插针,电路板上的电池也扣下来试了一下,扣了电池时间是不走了,装回去还是不行
或者直接发送恢复出厂设置 reset to factory ,如果还不行把他给我,我这里有各种刑具,电锯凿子冲击钻火炉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