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不准让你破防的瞬间

楼主(2025-04-06):
哎,不知道多少年的滑台,今天要用上去,发现定位老是跑偏,找了两小时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跑偏应该非常严重了吧,肯定不是伺服的问题了

网友B:
里面红色的是什么?

网友C:
联轴器联接那胶块把
引用 网友B:
里面红色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里面红色的是什么?
俗称减震缓冲梅花垫

网友E:
时间久了,缓冲胶老化变硬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里面红色的是什么?
那个梅花塑胶联轴器是带弹性的,图片里都撞出渣渣了,可见N年没用过了

网友G:
一般都会先怀疑干扰丢脉冲的

网友H:
稀碎稀碎的,还是换联轴器吧

网友I: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J:
是要保养了。

网友K(2025-05-19):
我也被冤枉过,23年搞了60台小机器,前面一批好好的,后面有几台客户投诉说走位不稳定不准,后面我去现场看也看不出来,机构设计的也随便看看。直到后来客户说要退那几台,才拉回拆了,发现固定丝杆的轴套垫片没装,整个轴肯定位置跑偏啊,一开始他们老是怀疑我写的程序,我说前面那么多台都稳定,一样的程序,无语。。。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被冤枉过,23年搞了60台小机器,前面一批好好的,后面有几台客户投诉说走位不稳定不准,后面我去现场看也看不出来,机构设计的也随便看看。直到后来客户说要退那几台,才拉回拆了,发现固定丝杆的轴套垫片没装,整个轴肯定位置跑偏啊,一开始他们老是怀疑我写的程序,我说前面那么多台都稳定,一样的程序,无语。。。

这位程序老哥当时抗了多大的压力啊。看来每个公司都一样,只能打太极化解掉!

网友M:
联轴器问题我也被搞过几次。联轴器上面的螺丝太小,而且不好锁,装配的人没有锁紧;有些联轴器是用机米螺丝顶在轴上,跑着跑着就会松动。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定位不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也被冤枉过,23年搞了60台小机器,前面一批好好的,后面有几台客户投诉说走位不稳定不准,后面我去现场看也看不出来,机构设计的也随便看看。直到后来客户说要退那几台,才拉回拆了,发现固定丝杆的轴套垫片没装,整个轴肯定位置跑偏啊,一开始他们老是怀疑我写的程序,我说前面那么多台都稳定,一样的程序,无语。。。

怀疑程序的也就完全不懂的,PLC内部都 能监控到位置,程序写到什么位置电机就是什么位置,位置不准确的基本就丢脉冲或者机构问题,程序怎么样也影响不到轴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