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库保存失败,

楼主(2025-04-07):
新建的ODBC32位数据库,利用的是Microsoft Access Driver (*.mdb)驱动,组态王建立连接正常,
插入记录时就会报错,偶尔也能插入一条正确的,
已经确认记录体和数据库列标题对应一致。
报错的内容:
运行系统: SQL ERROR: 生产记录2 Insert: 由于将在索引、 主关键字、或关系中创建重复的值,请求对表的改变没有成功。 改变该字段中的或包含重复数据的字段中的数据,删除索引或重新定义索引以允许重复的值并再试一次。

网友A:
都是大神啊,我组态王都不会装

网友B:
没有测试过,但是非常像我遇到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插入数据时主键列重复,报错插入数据失败。
因为主键唯一,插入的数据中主键不能与其他行的主键重复。或许你把哪一列设置成了主键列
另外你可以做几个按钮,分别写入不同数据和相同数据进行测试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真诚感谢!

网友B:
初略测试了一下,初次建表第一列ID,是主键,如果你把“ID”改成“日期”,那日期这一列不能插入重复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