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2025-04-07):
扩展在信捷PLC旁边,查不到任意资料,有大神认识它吗?

网友A:
输入  输出  485  模拟量模块?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感觉类似远程IO的
努力学习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类似远程IO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哪个牌子的不晓得?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  输出  485  模拟量模块?

像485通迅的远程IO,但查到到是哪个牌子的,所以没法使用它。。。。

网友C:
就不能是PLC吗

网友D:
称重包装机上的?我在挂面称重包装机上见到过,也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E:
感觉就是一个接线端子

网友F:
没有说明不能猜啊,容易出问题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说明不能猜啊,容易出问题

是的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是PLC吗

PLC应该不是的,外面的端号不像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称重包装机上的?我在挂面称重包装机上见到过,也不清楚是什么

是的,这也是类似于那种机械上的。

网友G:
专用的控制器???没说明书不好说。。。

网友H(2025-05-15):
串口IO控制器吧,本体上是不是IO点数差一两个才加个这玩意儿

网友I:
就是一个带通讯的仿三菱的四点输入两点输出的逻辑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