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7):
目前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有一台总线Z轴伺服(上下带刹车的),存在定位不准的情况,不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走,而是时不时会少走或者往下多走,由编码器反馈回的是走到位了的,但是实际存在走不准的情况,带减速机,绝对定位,无论带不带负载都会存在这种问题,然后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里,客户那边要求的精度最低不能低于0.05mm,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大佬提供一些思路?

楼主:
补充一下,伺服只有编码器没有额外增加光栅尺还有磁编码器那些

网友A:
机构打滑了呗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伺服只有编码器没有额外增加光栅尺还有磁编码器那些
    确认下电子齿轮比对不对,用的丝杆还是啥,伺服转一圈走多少mm.先确认这些吧,如果走5mm.看看实际是不是走的5mm.不就可以了吗?
    暂时没遇到伺服走不准的
    plc

网友C:
    做一下间隙补偿试一下

网友C:
    因为你是有时候向上,有时候向下运动,因此怀疑是间隙误差累积造成,你可以先试一下一直朝一个方向运动,看看有没有误差,没有,就证明是间隙造成的

网友C:
    如果是上上下下运动时实际走的行程比设定的少,也可以判断是间隙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构打滑了呗

    机构打滑了,编码器不会反馈,位置走位(因为编码器需走的位又没少又没多,该走的,都走了)。只会实际现实走位(或多或少)。

网友E:
    2楼正解 查机构问题吧

网友F(2025-05-19):
    换伺服,加光栅尺,做全闭环

网友G:
    看是不是丝杆/同步轮齿轮背隙问题

网友H:
    这个精度要求你只能做全闭环,加上光栅尺做检测

网友I:
设置背隙补偿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