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组态王多个控件怎么调整大小一致

楼主:
比如画了多个按钮,怎么让这些按钮大小统一。找了好久没看到有统一大小的设定,只有排列对齐的设置。
有没有用过的知道怎么调整呀

网友A:
复制粘贴

网友B:
用了一次,难用的很

网友C:
组态王没有太多简便功能,许多国产软件也仅仅处于能用的状态,离好用还是差距的。
你可以体验下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粘贴
每个按钮都有不同的函数,复制粘贴又要一个个的改。

网友D:
通过手动修改对象的宽度和高度,可以使对象大小趋于一致。
可惜的是选中多个对象后该两个数值无法修改,也就是说无法批量修改对象大小。

网友E:
多少年的老问题了亚控就是不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少年的老问题了亚控就是不改进
白嫖的人多收入少,而且国内的软件研发一直是短板,基本没能产出什么完善的大型工业软件,
像博图WINCC这样全球化的产品,国内花5-10年都不一定追赶的上。
很多人说汇川好,但是软件依旧只是能用的水平
发表于: 前天
免费的用inplan 或者亚控的kingscada kingsupsc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