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7):
1、V3.0软件安装与V2.5的软件兼容,也就是能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
2、增加FB功能,UDT(自定义数据类型),全局变量表(类似于DB块)。现在可以进行结构化编程了
3、增加运动控制,轴控(虚拟轴,PTO,编码器轴),凸轮,运动控制指令
4、据说增加了硬件内存和性能,新增成2个网口,脉冲频率增加至200KHZ

总结:
以前200smart给人感觉软件太过于简陋,中小项目还不如用3U,GXWORK2至少该有的都有。

从本次更新后的初步使用中看出,至少软件上的差距补上了大部分(可惜还是没有仿真),而且通信功能还是强于3U。

所以smart很可能挤压会其他品牌中小型机型的份额,包括自身产品1200,

而三菱常被认为运动控制强于西门子,近年已经被国产挤压份额,加上smart v3.0的发布,3U或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A:
   刚玩上2.8,的确不如GX2好用

网友B:
市场上3U的量太大了,特别是国产系仿3u仍是主流,甚至几十块钱的仿1n还在大行其道。
smart的2.5和2.8在硬件上已经断代两次,这次的软件断代完全不支持之前的硬件。倒是smart的老版本可能快速迭代下去。
V3.0在硬件性能上差不多是国产仿3U的级别,地址空间大量增加,应该是很难再出现之前动不动就把程序空间写爆了的情况

网友C:
都在用5,基本不用3了。

网友D:
不支持st语言,差评

网友E:
现在三菱5U的开始用的多起来了

楼主:
之所以用3U,是因为我们有Q系列的大项目,小项目3U和200SMART平替,所以统一软件GXWORK2罢了,200SMART更新后,我更愿意用200SMART,至少通信扩展能力强,双网口一个触摸屏一个编程会舒服一点。

Q系列也不太行了,每年都有旧项目换模块,通信比较麻烦。转到1500通信能力强,不担心使劲扩展。

网友F:
想的真多
首先  不是IRT的凸轮齿轮之类  简直就是灾难    谁用
还这么扣扣飕飕的  Ecat 总线都干到500 8轴了   smart还是只能做一些非常基础功能且指定西门子品牌的

既然提供了凸轮齿轮  不提供叠加和相位修正   直接和色标切割了     即使勉强用这种垃圾凸轮做做枕包机 精度也拉跨到爆炸

提供了结构体  用户程序容量还这么抠搜  能干什么啊   至少提供 M级别的程序容量  而不是KB
12KB  40KB 80KB 这不是来搞笑的吗
综上  这款PLC做伺服类应用几乎没有提升       smart仍是做简单项目且指定西门子的小玩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3U的量太大了,特别是国产系仿3u仍是主流,甚至几十块钱的仿1n还在大行其道。
smart的2.5和2.8在硬件上已经断代两次,这次的软件断代完全不支持之前的硬件。倒是smart的老版本可能快速迭代下去。
V3.0在硬件性能上差不多是国产仿3U的级别,地址空间大量增加,应该是很难再出现之前动不动就把程序空间写爆了的情况

三菱FX3U都谁在用啊      随便一个codesys的控制器都是吊打啊  还便宜   即使最低端的汇川easy  禾川M之类的也是随便吊打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的真多
首先  不是IRT的凸轮齿轮之类  简直就是灾难    谁用
还这么扣扣飕飕的  Ecat 总线都干到500 8轴了   smart还是只能做一些非常基础功能且指定西门子品牌的

既然提供了凸轮齿轮  不提供叠加和相位修正   直接和色标切割了     即使勉强用这种垃圾凸轮做做枕包机 精度也拉跨到爆炸

西门子smart就是垃圾。比如国产ethercat。。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