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QLserver数据库通讯 怎么做?

楼主(2025-04-08):
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好像可以用KEPWARE做。
QQ: 2490453455

网友B:
KEPserverEX,可以通过S7协议读取300的数据转存到SQL
也可以用高级语言,用S7.net库,自己编写

网友C:
C#做,我做过 有现成的东西,说说你的具体需求

网友D:
既然都说到SQL了那为什么不用WINCC,WINCC连接到S7-300,然后写点脚本就搞定,这是比较直接的方法
下载积分:+5(gkrjyzcl)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纳米粥)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说到SQL了那为什么不用WINCC,WINCC连接到S7-300,然后写点脚本就搞定,这是比较直接的方法
WINCC软件内存比较大,不一定每台电脑都方便装。
如机器本身有触摸屏,厂务系统只读取数据不需要显示,那在服务器上挂个插件就能完成。数据服务器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就是数据量大或者分散的数据,可以用C#批量读取上万个数据然后进行分拣保存,可操作性会大一点。

网友E:
一次读写的数据量应该不多吧
是我的话,这么搞。
PLC侧,规划一小块数据区,创建专门的变量,用来读写。
数据库侧就不说了。
一个做服务器,一个做客户端。
用socket通讯。
没做过的话,可以外包给我。

网友F:
有专门的的智能网关设备,支持多台PLC对接数据库,不用编程的,设置参数就可以:
支持PLC数据写入数据库,也可以查询数据库的数据后写入PLC:
相关案例资料:

网友D:
如果SQL与S7-300通讯方法还没整明白,那各5楼6楼推荐的方法是不是相对初学者难度大了点?那简单的方法比如C#+SQLite是不是更好,内存也不大,全免费开源,但是C#又有几位能上手?讨论而已,不是针对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G:
用过7楼那个设备,当时主要看中对接服务器网络异常时可以缓存数据,网络恢复正常了再自动写到数据库:
有个演示的视屏:
数据缓存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