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8):
驱动器J4-A 使用FX 5U 通讯实现绝对值  用DABS  ,检测到 DHCMOV 写入  是可以实现  但是想了解G.ABST1 这个指令就测试不出来  说明书也看不懂

网友A:
大佬,DABS可以读取伺服的绝对值吗?用485通讯读取的?还是怎么读取的?

网友B:
三菱绝对值伺服专用指令
努力学习

网友C:
伺服的使用手册上有绝对位置读取的详细说明,J4的这个功能没用过,J2的使用过,都是IO接口,通讯都不是

楼主(2025-05-13):
DABS 是要接线   要有 IO 点   三菱伺服 A的可以  说明书有

网友D:
三菱的ABS是需要接线的 占用输入点 不如走其他的方式了 三菱的总线目前的确比较尴尬 属于自己和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