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绝对定位指令时有没有加减速功能

楼主(2025-04-08):
三菱FX3U 绝对定位指令时有没有加减速功能,让它快到位时不要太快停下来?

网友A:
有特殊寄存器,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设大就行了 具体看手册

网友B:
Y0 D8348 D8349
努力学习

网友C:
Y0加减速时间是基低速度D8342到最大速度D8343(32位)的时间,D8343设置到和运行速度相近才能看出减速效果

网友D:
你是刚学三菱吗,下载官方手册,上面写的清清楚的,三菱还是比较好上手的

楼主:
感谢以上好心人回复

网友E:
看看D8000+的特殊寄存器,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