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9):
欧姆龙sysmac studio软件
NX系列PLC有什么加密手段吗?除了加密程序,这个有一点简单了。
有没有那种隔一段时间生成一个验证码的程序,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没啥用,程序/功能块的加密都能够被论坛里的大佬分分钟破解

真要思路的话,如下图,看过同事做过。

网友B:
这样行吗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程序/功能块的加密都能够被论坛里的大佬分分钟破解

真要思路的话,如下图,看过同事做过。
[attachment=310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程序/功能块的加密都能够被论坛里的大佬分分钟破解

真要思路的话,如下图,看过同事做过。
[attachment=310018]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