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9):
各位大神,我有一台制冷设备,需要控制-20度到25度升温速率15度每分钟,稳定在20度正负1度,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案例,能给个案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有一台制冷设备,难道是没有温控功能吗?
公司准做一个这个设备,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方面的东西

网友B:
买个带PID功能的温度表,比如宇电或者德电的,自己搜下功能
谢谢。

网友C: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我用过不少  单相 三相  固态 接触器 调功器 都有。

网友D:
用过,欧姆龙的表做升温降温
引用楼主何文轩于2025-04-09 09:14发表的 关于PID控制温度求助 :
各位大神,我有一台制冷设备,需要控制-20度到25度升温速率15度每分钟,稳定在20度正负1度,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案例,能给个案例吗?非常感谢!!!
能给些程序给我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E:
把温控表的温控方式改为制冷控制就行了

网友F:
控温还是温控仪表更专业一些。

网友D(2025-05-21):
欧姆龙E5CC温控表自带的PID,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G:
这玩意不需要写啥程序啊,创建工艺对象就行,PID花点时间自己就调出来了,别人的程序不好用,特别是针对速率方面的必须结合实际去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