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9):
交换机csm1277两网口分别联着200smatPlc和触摸屏 想通过另一网口联接电脑分别和两台设备通讯 没有成功  分别和两设备直联就可以通讯 问题出在哪?应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电脑IP地址改了吗?跟PLC,触摸屏同一网段吗?能ping通吗?

网友B:
应该网段不一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IP地址改了吗?跟PLC,触摸屏同一网段吗?能ping通吗?

先ping一下 通不通  再看看PI 地址跟电脑在同一网段吗  一定要在同一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