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9):
G120 在快速调试后,BOP-2速度手动设定时,为什么反馈的速度不能到达预设值,前面有X号

P96=0 说明:Expert
P100=0 电源50 Hz
P205=0 含重过载的工作制,用于矢量驱动
P210=380V设备输入电压
P300 =1 异步电机
P304=380V 电机额定电压
P305=147A 电机额定电流
P307=75KW 电机额定功率
P310=50HZ 电机额定频率
P311=1500rpm 电机额定转速
P335= 0: 自冷却
P500=0标准驱动
P1300= 0: 具有线性特性的 V/f 控制
P15=7现场总线控制
P1080=0最小转速
P1082=1500最大转速
P1120=10斜坡上升时间
P1121=10斜坡下降时间
P1135=0  OFF3 斜坡下降时间
P1900=2

这里哪个参数设置错误了

楼主:
为什么速度不能到达预设值,前面有X号

网友A:
那是故障,不是X

网友B(2025-05-21):
抄写一遍电机铭牌参数,输入到G120,自学习一下。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C:
V/F模式运行,发生堵转G120变频器会限制输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