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j123

楼主(2025-04-10):
信捷XD3-32R-E PLC有相对应的网口模块吗?通讯接口是否能转换成EtherNET?想与上位机电脑做机台的参数采集,有没有大神做过相关的案子啊

网友A:
串口也可以采集,或者用串口服务器转换成网口,如果有触摸屏可以通过触摸屏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