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0):
请教一下,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螺杆压缩机闭式星三角启动的串接电阻,接触器选型计算和实际应用例子。谢谢

网友A:
最起码的知道电机多大才能计算
真诚感谢!电机280kw,服务系数1.25,三相380V,50Hz

网友B:
你这个说的不全 只是知道电机功率   在通过计算
真诚感谢!真诚感谢!电机280kw,服务系数1.25,三相380V,50Hz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电机功率280kw,服务系数1.25,三相380V,50Hz

网友C:
电机功率280kw串接电阻启动????这是确定的吗?串接个自耦变压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280kw,服务系数1.25,三相380V,50Hz

  你去参考一下这个 看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0520918  来源为知乎
 电机服务系数一词出自美国全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编写出版的《MG1-2009电动机和发电机部分》标准,俗称NEMA MG1标准。该标准详细阐述了交流电动机的服务系数(Service Factor,或称使用系数,简称S.F)和服务系数在交流电动机上的应用,其主要内容是:交流电动机的服务系数是一个乘数。当它乘上额定功率时,表示在服务系数规定的条件下允许承受的功率负载。

  在通常使用条件下,按额定负载连续运行。当电压和频率保持铭牌上规定值时,电动机可过载至额定功率乘上铭牌上的服务系数。电动机在任何大于1的服务系数下运行,其效率、功率因数和转速可不同于在额定负载条件下的数值,但堵转转矩和电流及最大转矩将维持不变。电动机在任何大于1的服务系数下连续运行时,将减少预期使用寿命。与按额定的铭牌功率下运行相比,绝缘寿命和轴承寿命将会减少。

  此外还给出了服务系数为1.15及以上的电动机,在服务系数的负载下运行时,其温升值的规定:绝缘等级A级时为70℃;绝缘等级B级时为90℃;绝缘等级F级时为115℃,并指出如果采用F级绝缘时应对轴承温度和润滑等予以特殊考虑。以上是NEMA标准所谈到的电机服务系数。

  通俗讲,电机服务系数表示允许电机长期连续工作的最大负载率,是衡量电机连续负载工作能力的一个参数。它是为了满足特殊应用场合或者工作制式备用的过载率,数值上为允许的最大输出功率与额定功率的比值,工作制式是运行模式,与能力系数不应混淆在一起。

  如:功率为30kW的电机,如果服务系数为1.15,那么它的实际可输出最大功率为30×1.15=34.5kW。
真诚感谢!
但是答非所问啊,我想问的是闭式星三角启动中串接电阻、接触器的选型问题?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