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1):
本来想试一下这个模块指令的,但是发现不能下载……

网友A:
是不是插交换机了  换一下连接方式 经过交换机连

网友B:
要先把PLC参数写入,再写这个模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把PLC参数写入,再写这个模块参数。

是的,我就是写PLC参数+ 程序,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你没有安装40模块 在写入时不要勾选40写入 只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写PLC参数+ 程序,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先把PLC参数写入完成,再写入这个模块的参数才可以。

网友D:
先程序加参数写入,在勾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