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1):
现场有一个远程网关,没设置明白,IP地址1不让改 ,改了说与网关硬件地址不匹配,只能新添加一个,可是我新添加一个地址2,设置的地址与设备的网段是一致的,打开博图软件还是扫描不出PLC啊,哪位师傅知道咋回事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直接联系厂家技术。我用的 有人  巨控的都没问题。
你网口透传开了吗?不用的网卡先禁用掉。网络安全设置先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直接联系厂家技术。我用的 有人  巨控的都没问题。
你网口透传开了吗?不用的网卡先禁用掉。网络安全设置先关掉。

汇川的,打400没人接。。网卡我就留了一个联机用的以太网

网友B:
自己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看手册

感谢,先留作备用,我现在联机的PLC是S71200, UWEB是之前2.0的老版本,我研究了一下说明书,就是直接分配IP就行,可以添加多个网段进行调试,这种应该就是当有线用吧

网友C:
正常是安装虚拟网口或者串口
选择上 输入对应的IP地址
打开plc编程软件 正常操作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