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2):
物流环线分拣机,使用西门子1513PLC,几百个小车和格口,程序运行扫描周期最高达到50MS左右,运行速度2.5米/秒,受扫描周期影响位置误差100MM,各位大神有遇到扫描周期太长的困惑吗?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楼主请叫我老铁于2025-04-12 08:58发表的 PLC扫描周期长问题 :
物流环线分拣机,使用西门子1513PLC,几百个小车和格口,程序运行扫描周期最高达到50MS左右,运行速度2.5米/秒,受扫描周期影响位置误差100MM,各位大神有遇到扫描周期太长的困惑吗?一般怎么解决

换cpu啊,如果是新版的cpu,那升级固件到4.0, 位运算速度到6ns

网友B:
上1515或者1517

网友C:
分拣机就要大一型号的,没必要为了省点成本,给自己作难。PLC成本在项目中微乎其微

网友D:
优化程序,把需要停到准确位置的程序放中断里面

网友E:
涉及到定位的,PLC扫描周期越快越好。不清楚你这个项目合同价格多少,这么多小车,最低也得1516吧,1513你们也敢用哈,业主居然也没意见。要是我,优先选1517,甚至直接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