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己算插补速度的计算公式?2个轴XY

楼主(2025-04-12):
有没有自己算插补速度的计算公式?2个轴XY,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找行程更长的那个轴,找到两个轴的比例,给行程短的轴分配速度,复杂一点的话就是指定速度后在单独给俩轴算速度,deepseek一下就有了

网友B:
如果原轴不能实现插补,对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是可以手搓一个插补的(像1楼说的那样)。

网友C:
可以手搓一个,并且不是简单的按行程来算,还有加减速也要考虑

网友D:
已知距离时间可以计算单个轴速度加速度,进而可以计算两个轴的合成速度

网友E:
在B站看到一个大师的程序。是用3U搞的。对速度每次定位算速度

网友F:
YTHUYTJHGY
下载积分:+1(呃呃呃呃呃) 老哥大气
下载积分:+5(1992sd)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