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2):
前提:该公司没有Mes系统,只是想电脑读机器人数据然后生成execl文件。
支持TCP/IP,电脑端的要怎么写脚本才能隔一段时间读一遍所有的机器人。
脚本的话,用python写是可行的。但是这种需不需要开发界面?
大佬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不知道人机界面支不支持?
昆仑通态可以保存数据到U盘

网友B:
简单点的就用组态王连接所有机器人,再输出报表

网友C:
电脑这边做服务端,机器人当作客户端,定时读取机器人的数据就行了,至于服务端这边用PYTION还是什么来写,就看你会用什么就用什么写,各有所长,组态王,python,C#,VB,VBA。。。。。都可以做到
  • 下载积分:+1(gzoo202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这边做服务端,机器人当作客户端,定时读取机器人的数据就行了,至于服务端这边用PYTION还是什么来写,就看你会用什么就用什么写,各有所长,组态王,python,C#,VB,VBA。。。。。都可以做到

    是不是说反了啊,这种形式PLC才是客户端吧,机器人是服务器。

网友E:
    只要流程打通了,剩下的都不难。

    不过PC软件这块,水就比较深了,只出excel是一个价钱,搞个高大上的界面带各种报表分析是一个价格,带数据库,可以做任意时间段数据提取分析,带大屏可以做实时状态监控,又是另外的价格~
  • 下载积分:+1(gzoo2021)

楼主:
    感谢各位出主意,厂家想白嫖。我叫AI随便写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流程打通了,剩下的都不难。

    不过PC软件这块,水就比较深了,只出excel是一个价钱,搞个高大上的界面带各种报表分析是一个价格,带数据库,可以做任意时间段数据提取分析,带大屏可以做实时状态监控,又是另外的价格~

    大哥给个大概报价,我参考一下,就只出execl和整个高大上的界面带各种报表分析这两种情况的。感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出主意,厂家想白嫖。我叫AI随便写一个试试

    白嫖你理他干嘛?

网友G:
    线搞清楚协议,然后数据格式,比如是浮点之类的吧
  • 下载积分:+1(gzoo2021)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还是用wincc或者组态王做上位机,基本百分百成功,如果自己写脚本之类的,日后修改或者出BUG又会造成多余的费用。

    如果只是做个数据报表的上位机,一台电脑,软件,现场1~2天。成本你自己看。
  • 下载积分:+1(gzoo2021)

网友H:
用组态王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