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3):
自己无聊的时候看到论坛有一个100个数值大小对比的程序,看了之后感悟颇多。自己优化了程序以及自定义对比数量和排列顺序
请大家指点一下不足之处
附件: ST自定义排序与大小对比数量对比.rar (501 K) 下载次数:150

网友A:
引用楼主熊padna猫于2025-04-13 09:14发表的 ST大小对比自定义数量与对比排序 :
自己无聊的时候看到论坛有一个100个数值大小对比的程序,看了之后感悟颇多。自己优化了程序以及自定义对比数量和排列顺序
请大家指点一下不足之处

优化建议:1、SM409改成SM400,要不然比较100个数据,1个最大数据从最小位到最大位可能要1s才能完成排序
                2、实际程序时Z0可能多处会被使用,使用专用字去维护,再赋值到Z0去索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建议:1、SM409改成SM400,要不然比较100个数据,1个最大数据从最小位到最大位可能要1s才能完成排序
                2、实际程序时Z0可能多处会被使用,使用专用字去维护,再赋值到Z0去索引

谢谢!感觉确实是

网友B:
写得不规整,你确定可以排序?

网友C:
程序逻辑不对,排不了序,其次使用SM409,条件判断成功了却不进行交换操作,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