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求各位大师帮忙指导一下迷津
屏幕是普洛菲斯GP4002SWW的;连接的是台达332T的  PLC。
从屏幕的地址来看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
比如:  这个Y1.0    用的是40977 来表示的。
我不能明白是怎么个转换的?就是说40977  怎么代表的是Y1.0     ??
请专家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这应该是生产厂家内部定义的,就好比你那身份证上那一串数字是如何定义到你个人一样。没必要去钻牛角尖,你只要知道此数字对应是Y1.0就可以了。
个人见解!请毋砸砖!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引用楼主天下英雄于2025-04-13 09:15发表的 Modbus格式问题求大师指点 :
求各位大师帮忙指导一下迷津
屏幕是普洛菲斯GP4002SWW的;连接的是台达332T的  PLC。
从屏幕的地址来看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
比如:  这个Y1.0    用的是40977 来表示的。
我不能明白是怎么个转换的?就是说40977  怎么代表的是Y1.0     ??

請找手冊
  • 下载积分:+3(小张123)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