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3):
大家好!本人现在使用了FX3U的PLC控制一个脉冲轴,在按下启动按钮的情况下,用相对定位指令发送10000个脉冲,停顿0.5S,再发送10000个脉冲,依次循环,这个步骤已经实现。现在还想实现一下:每发送出5000个脉冲输出一个Y的信号给外部触发,尝试了CMP比较指令等,效果都不大理想,有哪位用过比较好的方法吗?最好能保证每5000个脉冲时输出的Y信号持续稳定,不要有偏差,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这个用对比只能做到大致,
电子凸轮中有个挺杆,可以研究一下,
3U不支持凸轮

网友B:
采集伺服轴脉冲,预设飞拍可以实现。

网友C:
命令执行完成信号行不行 ?  反馈信号给高速计数器做比较行不行?

网友D:
记得三菱有、高速比较命令

网友E:
精度几毫秒应该能实现,再高精度这3U有点悬

网友F:
把脉冲输出同时并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用高速计数器输出,可以跳开PLC扫描周期,但实际精度还是要测试才知道的

楼主: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回头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对比只能做到大致,
电子凸轮中有个挺杆,可以研究一下,
3U不支持凸轮

挺杆是个废物功能 可以忽略
原因是挺杆的输出  也是在运动事件里更新在输出
和你在运动程序随便 写个>=<比较的输出  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H:
你如果每5000个脉冲中间允许停顿的话直接用脉冲完成指令发送Y信号再接着发下一个5000脉冲,这样肯定稳定,用比较的话就稳定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把脉冲输出同时并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用高速计数器输出,可以跳开PLC扫描周期,但实际精度还是要测试才知道的

完全可以的

或者精度不高可以用>=比较器

网友J:
每次发5000脉冲,发完输出Y,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