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4):
        三菱Q系列的PLC,采用触发模式,分多组提交POST请求,服务端返回的数据需要解析后写入到PLC寄存器。运行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按照用户手册配置好网关的网络通讯后,即可进行数据配置测试,配置表与JSON的对应关系如下:

        同一个网关可设置不同的组号(对应上图‘任务组’中的0,1,2)实现不同的JSON文件在不同的时间发送POST请求,最多可分256组。JSON文件的字段名称都可以编辑,对应的PLC寄存器地址根据需要修改。

        智能网关支持边缘计算脚本编程,简单的数据处理也可以通过数据配置表的‘数据处理/初始值’配置参数快速实现,具体功能如下:
        1. 限定字符串的长度:当数据类型设置为字符串即CHAR[n]时,限定字符串的最大字符数,如‘[n=24]’,范围1~128;
        2. 限定小数的位数: 当数据类型设置为浮点数即REAL/LREAL时,指定小数的位数,如保留3位小数‘[.03]’,范围01~06;
        3.对数据进行单运算符的运算:支持加减乘除和整除(+-*/\),例如当前值要除以100,则输入‘[/100]’;
        4.无符号整数类型的10进制数据转为16进制:例如当前值12345678,输入‘[.x]’,则转为bc614e,输入‘[.X]’,则转为BC614E;
        5.触发模式数据对接的附加条件: 例如输入‘[==]100’,同时勾选‘变化判断’,这样如果该数据的当前值不等于100,即使该任务组的其它触发条件满足也不会执行;支持[==] 、[<>]、[<=]、[>=]共4种判断方式;
        6.将数据转为字符串并进行组合:例如从PLC内读到的当前数据为100,输入‘[#count=**pcs]’,则当前数据按count=100pcs 处理;
        7.将多种数值替换为对应的字符串:例如设置为‘[#@0=离线|1=待机|2=运行|3=故障|其它值]’时,当这行配置对应的PLC寄存器的数值≥0、≤3时,根据数值分别取字符串‘离线’‘待机’‘运行’‘故障’,超出这个范围则替换为‘其它值’。
        8.JSON字符串打包:采用MQTT或HTTP协议时,例如输入‘${JS01}’,则将后面数据配置表中所有字段类别为‘数值读取’、字段名称为‘JS01’的数据按配置顺序组合成一个字符串;
        9.复制其它数据的数值:例如输入‘$(barcode)’,则该数据的数值随数据配置表中名称为‘barcode’的数据实时更新;

        相关软件与配置案例: PLC-HTTP(POST&GET).rar (3280 K) 下载次数:45
  • 下载积分:+1(张梧桐) 感谢分享!

网友A:
    MQTT协议支持吗?也是JSON发布订阅,可以接入多台设备吗?

楼主(2025-06-05):
引用 网友A:
    MQTT协议支持吗?也是JSON发布订阅,可以接入多台设备吗?

    MQTT也支持的,可以接入多台设备进行发布/订阅。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的JSON格式参照以下链接: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852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