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5):
最近在自学汇川PLC,只想控制两个轴实时位置同步,是使用电子凸轮功能,还是同步控制功能?汇川AM600有同步控制功能吗?
另外,SV635N伺服,CN1上的IO如何映射(就是把原点  极限等信号进行映射)。自学太难了,忘大侠指教

网友A:
如果位置完全一样或者位置是比例关系可以用电子齿轮,
如果位置不一样需要同步控制,就需要用凸轮
AM600支持以上两种功能
ethercat只需要把驱动器配置文件导入就可以
驱动器CN1上的限位直接在PLC的轴设置里面配置,限位接到驱动器上,不需要额外设置映射
  • 下载积分:+1(朱光显) 真诚感谢!

网友B:
    汇川同步运动使用 HMC_MoveGear,至于其他的需要看手册,不是一说就能够明白的,说白了,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有师傅稍微提点一点或者买PLC与驱动器,淘宝买教学视频也可以的。
  • 下载积分:+3(朱光显) 热心助人!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楼主:
    感谢1 2楼主的细心回复,大概知道了是要使用电子齿轮功能,如果我把从轴速度比例设为1(其实就是跟随主轴做速度同步),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C:
    啊。。
    同步控制只是一个称呼。。
    齿轮 凸轮 位置跟随都属于同步控制 。 就是状态机=6
    IO映射  是在组态的PDO里  16#60FD   如果伺服不需要探针功能
    一般买 驱动器都是买经济型  没有CN1口的     有无CN1差半个IO模块的钱  何必多此一举。
  • 下载积分:+1(wuming)
  • 下载积分:+3(朱光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1 2楼主的细心回复,大概知道了是要使用电子齿轮功能,如果我把从轴速度比例设为1(其实就是跟随主轴做速度同步),可以这样理解吧!

    目前你需要的位置同步,一比一的关系使用电子齿轮是可以满足的。使用电子齿轮的情况,主轴运动,从轴跟随主轴运动,使用MC_Gear指令进行齿轮绑定。剩下的细节描述不太清楚,最好实物测试。至于传感器,你使用Ethercat通讯,传感器都是接伺服驱动器的,PLC不需要进行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汇川同步运动使用 HMC_MoveGear,至于其他的需要看手册,不是一说就能够明白的,说白了,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有师傅稍微提点一点或者买PLC与驱动器,淘宝买教学视频也可以的。

    你这个手册哪里下载的?我怎么官网下载的手册找不到这个指令的介绍?
    可承接松下,欧姆龙,西门子等各种PLC程序、各个品牌触摸屏项目。联系:13265821050

网友F:
    我咋没听说过SV635N这款伺服,官网没找到,4楼大佬说的没有CN1口的伺服我还没碰到过有知道是哪一款吗

网友G:
    直接走直线插补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