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机台运行中突然PLC报IO总线错误.重新上电以后故障清除,IO连接线也检查过没有松动,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检查端口封板

网友B:
检查模块连接卡扣,可以去软件读出错误代码,根据错误代码去查找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楼主:
封板有安装啊
引用 网友A:
检查端口封板

楼主:
错误代码是0X80CF,就是IO总线错误啊靓仔
引用 网友B:
检查模块连接卡扣,可以去软件读出错误代码,根据错误代码去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