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高级运动控制篇》里面的指令不支持脉冲轴?

楼主(2025-04-15):
信捷PLC的《高级运动控制篇》里面的指令不支持脉冲轴?
准备用信捷PLC做个脉冲轴凸轮同步,高级运动控制不支持脉冲轴
A_DRVI指令可以正常运行,编程软件监控Y0正常输出,运动指令的当前给定位置(D20016+200*N)有变化,
但是PLC本体的Y0没有输出,PLC本体Y4方向可以正常输出
关闭A_PWR使能,改用DRVI指令,PLC脉冲和方向正常输出,并且PLC本体的Y0有脉冲输出

楼主:
原来用的汇川easy320脉冲凸轮同步,汇川凸轮最多只有360个关键点,信捷的凸轮关键点是1000,于是想改成信捷PLC,结果信捷脉冲不支持高级运动控制

网友A:
凸轮控制好像是XDH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控制好像是XDH系列的
已经找到问题,是FPGA固件版本低导致的,可以返厂升级,官网下载的最新固件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