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5):
各位大佬帮忙出出思路

机器一共8个轴,有三种情况;第一,当图片左边的机器故障,此时机台要切换成上料机器,由满盘升降轴这里供料,搬运轴负责从满盘轴侧搬走空盘,空盘升降轴负责将空盘送出去,三轴取料模组去满盘轴侧去取料,放二次定位,然后放在接料轴模组上:第二种情况是右边机器故障,此时机台要切换成暂存机器,三轴取料模组将接料轴模组的物料取下,放在满盘轴侧的盘里,需要记住已经取了几个,空盘升降轴侧负责提供空盘给满盘侧,满盘侧负责下料;第三,比较简单,就是三轴取料模组从接料轴模组取到送料轴模组,往复循环。

三轴取料模组:XYZ

请各位大佬帮忙出出思路,怎样写,当收到前面或者后面的机器故障时,可以随意切换上料模式还是暂存模式,然后故障解除后,又能自动恢复正常模式?

网友A:
插个眼,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B:
三轴取料模组去判断这三种模式即可,其他模组各司其职即可,空满盘升降模组还得根据模式决定是供盘还是要盘
三轴模组主流程:
1、无料,上游设备故障,去满盘取料
                 上游设备正常,去上游取料
2、有料,下游设备故障,去满盘放料
                  下游设备正常,去下游放料
  • 下载积分:+5(是我冒饭了) 思路清晰,厉害!
  • 下载积分:+2(智趣黄sir) 真诚感谢!

网友C:
    占个楼,我也想学习一下。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取料模组去判断这三种模式即可,其他模组各司其职即可,空满盘升降模组还得根据模式决定是供盘还是要盘
    三轴模组主流程:
    1、无料,上游设备故障,去满盘取料
                     上游设备正常,去上游取料
    2、有料,下游设备故障,去满盘放料

    目前也是这个思路,就是如何记住已经取走的位置和下次放的位置不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取放哪个位置是由满盘模组决定的,首先是这个模组需初始化顶盘的料,(手动上料则为满,放空盘下去为空),再根据模式判断是该供料还是收料,假设10个穴位,
    1、供料时,从索引0-9依次供料,供完换空盘,可能存在在籍维护错误导致实际没料,弹窗提醒更新穴位在籍
    2、收料时,也是从0-9(或9-0看个人写法)依次收料,收满换空盘
    维护好顶盘的穴位在籍即可,这里还得注意放空盘后的总盘数《设定值

    目前也是这个思路,就是如何记住已经取走的位置和下次放的位置不好处理!
  • 下载积分:+2(智趣黄sir) 热心助人!

楼主:
    有点像智能仓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个楼,我也想学习一下。

    一起学习学

网友D:
    都是大神,我也来学习下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感觉要定好多个位置哟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按照功能不同,划分工位.使用类似面向对象的思路,工位内只负责工位内部程序.工位之间按照状态,呼叫进料,呼叫出料.几个轴的控制揉到一起,控制难度飙升.

网友G:
其实没必要不同模式之间自动切换,出现故障自动切换模式肯定后续很多问题的,至少要花很多时间去测试
因为不清楚这个设备的使用要求,建议出现故障之后,手动切换上下料的模式,这样更加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功能不同,划分工位.使用类似面向对象的思路,工位内只负责工位内部程序.工位之间按照状态,呼叫进料,呼叫出料.几个轴的控制揉到一起,控制难度飙升.

是的,觉得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没必要不同模式之间自动切换,出现故障自动切换模式肯定后续很多问题的,至少要花很多时间去测试
因为不清楚这个设备的使用要求,建议出现故障之后,手动切换上下料的模式,这样更加保险

是的,客户要求

网友H:
逻辑顺序理清楚了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