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5):
比如说要控制每次出胶量是0.05g,用哪些参数精准控制这个出胶量。日本武藏的精密控制器器。知道这些参数,气压,点胶,出胶时间,针头内径。每次出胶量是0.05g,是否有公式算出以上参数值。(称胶水重量有很精密的电子秤,精度0.000001g)
激光焊接,1500W,焊接厚度0.1的不锈钢材料,缝隙焊接,影响焊接质量的参数。比如说激光功率,还是有哪些参数?

网友A:
焊接,轴走的速度,功率脉宽占空比频率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B:
    现在市面上应该有很多计量泵,可以买现成的,价格高一点。小伺服控制精度也挺高的。
    激光焊的话主要 功率,速度,冷却方式(一般用氮气),精细一点的话还可以调功率的波形。这种都需要大量的试验来测试。

    引用楼主bruce2020于2025-04-15 18:26发表的 求助一些胶水和激光焊接的知识 :
    比如说要控制每次出胶量是0.05g,用哪些参数精准控制这个出胶量。日本武藏的精密控制器器。知道这些参数,气压,点胶,出胶时间,针头内径。每次出胶量是0.05g,是否有公式算出以上参数值。(称胶水重量有很精密的电子秤,精度0.000001g)
    激光焊接,1500W,焊接厚度0.1的不锈钢材料,缝隙焊接,影响焊接质量的参数。比如说激光功率,还是有哪些参数?

楼主:
    胶水问题。阁下回答的内容不符合面试官的要求。
    激光问题还蛮到位的。

网友C:
    你说胶水
    粘度的基本指标都没有,何来精准

网友D:
    粘度的基本指标都没有,这样不是要搞个粘度检测装置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楼主:
    前面的问题只是面试考官问的问题。娱乐。工厂确实有专门的实验室来配置胶水。胶水流动速度,浓稠度和粘度,德国和美国的胶水做出来的产品的良率高一些。国内的胶水也是慢慢的替代进口胶水。成本的问题。降本。有专门的胶水追溯系统。每次用胶水都需要扫码。美帝的陶氏化学的胶水确实贵。比那些结构胶强度大。用来沾金属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