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报文控制汇川伺服问题

楼主(2025-04-15):
我这边用111报文控制汇川伺服走绝对定位,需要连续做两次定位,到位之后再定位一次,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中间不加延时,第二次定位就会卡着不动,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第二个就是,也是111报文,伺服手动JOG 正负伺服都是往一个方向走,突然变成这样了,但是定位都是没问题的
求大佬解谜

网友A:
jog1默认负方向 , 设定值带符号;

网友A:
第一次到位后, 需要给定第二次位置的情况下,再触发executemode

网友B:
基本定位都是这样的吧,收到上升沿才会运行。一般执行完马上要再执行的这种我都是加个50ms延时,或者你想加多一个扫描周期。
JOG如果是ModPos=7,检查你写的速度的正负号,JOG1反转速度参数 H25.14需要写入负值,JOG2正转速度参数 H25.16需要写入正值,我是用F287"SINA_PARA_S"来写速度和设置原点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