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6):
请教论坛大佬们一个问题三菱Q系列伺服工程位址  是不是就是这个伺服的地址  比如下面A2这个编号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A:
是的,这个就是要定位D282里面的点位位置
  • 下载积分:+1(zhj123)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就是要定位D282里面的点位位置

    求大佬这个表格
  • 下载积分:+1(zhj123)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大佬这个表格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82192.html  我上传到论坛了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佬这个表格

    这个帮助里面打开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zhj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就是要定位D282里面的点位位置

    你好  大神请问多轴在哪里看看  这个应该只是一轴的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大神请问多轴在哪里看看  这个应该只是一轴的

    这个表格里可以切换轴号和定位编号。
  • 下载积分:+5(zhj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82192.html  我上传到论坛了

    收到感谢大佬

楼主:
    描述:笔记
    今天研究一上午轴1到 轴4的定位地址 跟指令速度  终于高懂 还是要感谢1楼大佬的指导!脚步又往前进了一步
    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
    QQ号:349328832
    QQ群:4057363
    一入工控,情深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