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7):
大神们,如题,两台画面完全一样,但就是一台在使用的时候,另一台不能操作,可以在GOT软件内设置吗?我目前想到的办法是在PLC程序里限制

网友A:
我觉得在PLC里限制比较好,这样兼容性就比较强,方便修改,可以指定特定画面可以操作可不可,就是GOT侧的输入单元都要添加IL地址,繁琐但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在PLC里限制比较好,这样兼容性就比较强,方便修改,可以指定特定画面可以操作可不可,就是GOT侧的输入单元都要添加IL地址,繁琐但简单。

不需要添加IL地址也可以,非操作侧直接跳转到锁屏画面就好。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C:
    IL地址是什么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添加IL地址也可以,非操作侧直接跳转到锁屏画面就好。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L地址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interlock,互锁地址。

网友D:
    使用触摸屏的GOT网络关联功能,具体的设置参照手册,具体的是5.6章节

网友C:
    你这个方法要加钱
引用 网友D:
    使用触摸屏的GOT网络关联功能,具体的设置参照手册,具体的是5.6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IL地址是什么

    类似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触摸屏的GOT网络关联功能,具体的设置参照手册,具体的是5.6章节

    找到了,学完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要加钱

    应该不用,在这里设置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GS不支持,需要23以及以上系列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在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