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7):
有个同事推我几个项目,要求会西门子PLC的调试编程,工价在80-120的区间,工期1-3个月,技术要求中等吧
因为我没有做过外包这种,不知道大概行情,这种的话是不是市场价啊?

网友A:
100/h上下波动一点点是正常工价。技术很牛的话无上限。
市场价也差不多了,就是要当牛一样的搞

网友B:
(1)60点主机:                     2000
750W伺服:                   3500
7寸触摸屏:                   1000
机柜:                              500---2000看要求
继电器:预计30个×30=   900
100W直流电源:             150
端子:100个×0.5=             50
按钮、线缆、槽板、
导轨等附件杂项:            500
人工:                            1000
程序:                            3000---5000(开源)
图纸、使用手册:          1500
采管费:                          500                           总14600------18100
利润:                             +15%                             16790-----20815
运输费:                          ?     算200
现场安装费:                  2000
差旅费:                           ?   算1000                   19990----24015
税:                                 +17%                             23388----28097
售后保障费:前面总和    +20%                             28065----33716
根据经验,总有10%的费用超支                           30871----37087
报价:3W-----3W8       根据客户实力,还可以适当用点好材料,比如触摸屏用个西门子什么的,把门面搞好点,价格还可以加1W,甚至2W的。总之,材料计算是参考,最终报价还得看用户的性质和经济实力。
说明:要质保一年,材料不能用得太差。那些低于2W报价,你就等着内裤都亏掉吧!要么就用特别差的材料,你就准备毁了自己吧。机柜300,那得差到什么程度,还没到现场估计运输过程中就塌了。
最好你给客户做两个方案,再做一个廉价的方案,质保期3个月,你给推荐上面的方案,让让用户自己选择。
现场和售后是特别费精力的,特别是离得远点。
当然了,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要做一锤子买卖,那就低了报吧。

(2)我这边是这样估算的。首先还是得看设计的复杂和难度,简单的就当练手你自己看着报价,一般I/O一个点50元,每增加1个伺服500元,
每增加1个变频器300元,人机程序每个画面页50元。电气图纸以PLC30点以下免费,30~100点200元,带伺服或变频器的200元,
100点以上500元。复杂的程序按此加倍。调试免费(因为程序是自己开发的必须完好)

(3)预估自己完成的天数算:1天1000,再加2天售后。
电工一小时33-40
我那个是按小时来计算的,搞完跑路,赚点辛苦钱,
你这个按照整体分包的,感觉不好整,后续的事情太麻烦了,一言不合就不给尾款的
  • 下载积分:+3(十月几川)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jm123)

网友C:
    必须要赞一下

网友D:
    命自我立

网友E:
    (1)60点主机:                     2000
    750W伺服:                   3500
    7寸触摸屏:                   1000
    机柜:                              500---2000看要求
    继电器:预计30个×30=   900
    100W直流电源:             150
    端子:100个×0.5=             50
    按钮、线缆、槽板、
    导轨等附件杂项:            500
    人工:                            1000
    程序:                            3000---5000(开源)
    图纸、使用手册:          1500
    采管费:                          500                           总14600------18100
    利润:                             +15%                             16790-----20815
    运输费:                          ?     算200
    现场安装费:                  2000
    差旅费:                           ?   算1000                   19990----24015
    税:                                 +17%                             23388----28097
    售后保障费:前面总和    +20%                             28065----33716
    根据经验,总有10%的费用超支                           30871----37087
    报价:3W-----3W8       根据客户实力,还可以适当用点好材料,比如触摸屏用个西门子什么的,把门面搞好点,价格还可以加1W,甚至2W的。总之,材料计算是参考,最终报价还得看用户的性质和经济实力。
    说明:要质保一年,材料不能用得太差。那些低于2W报价,你就等着内裤都亏掉吧!要么就用特别差的材料,你就准备毁了自己吧。机柜300,那得差到什么程度,还没到现场估计运输过程中就塌了。
    最好你给客户做两个方案,再做一个廉价的方案,质保期3个月,你给推荐上面的方案,让让用户自己选择。
    现场和售后是特别费精力的,特别是离得远点。
    当然了,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要做一锤子买卖,那就低了报吧。

    (2)我这边是这样估算的。首先还是得看设计的复杂和难度,简单的就当练手你自己看着报价,一般I/O一个点50元,每增加1个伺服500元,
    每增加1个变频器300元,人机程序每个画面页50元。电气图纸以PLC30点以下免费,30~100点200元,带伺服或变频器的200元,
    100点以上500元。复杂的程序按此加倍。调试免费(因为程序是自己开发的必须完好)

    (3)预估自己完成的天数算:1天1000,再加2天售后。
    电工一小时33-40
  • 下载积分:+1(张梧桐) 热心助人!

网友F:
    学习一下,怎么做报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60点主机:                     2000
    750W伺服:                   3500
    7寸触摸屏:                   1000
    机柜:                              500---2000看要求
    继电器:预计30个×30=   900

    吊儿郎当电工把,人家做电气柜的接线工,一天工资400,平均也要40一小时,一个设计制图兼编程兼电工还可能兼上位及机械,咋可能和工厂按月拿工资的一个工价?

网友H:
    引用楼主章先生于2025-04-17 10:00发表的 编程调试接活的工价 :
    有个同事推我几个项目,要求会西门子PLC的调试编程,工价在80-120的区间,工期1-3个月,技术要求中等吧
    因为我没有做过外包这种,不知道大概行情,这种的话是不是市场价啊?

    我接过调试,第一次就前两天是80,后面是100,要兼顾电路图的修改都挺简单的反正,价格还行吧,之前辞职空挡干过一个多月。就休了一天,每天十个点往上的干

网友I:
    今晚要去一个长期老客户那搞一台2气缸的小机台,接线带程序1个半小时搞定,1000块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