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FX3U两个伺服使用中m8029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5-04-17):
请教一下大家,在三菱FX3U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中M8029的处理方法,图片中程序的m8029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可以加一个D8340的比较,顺便输出下位置信号

网友B:
看这里:
如果编写多个定位指令, 那么指令执行结束标志位 M8029、 指令执行异常结束标志位 M8329 随各个指令而
ON/0FF变化。因此如果将指令执行结束标志位M8029、指令执行异常结束标志位M8329同时用在同一段程序
内,则无法判断是因为哪条指令的执行内容而ON/OFF,同时也不能正常获取与各个指令相支持的标志位

网友C:
描述:程序案例
看看这个程序案例 这样写比较安全 我认为更好点 我这是16位 你自己改32位

网友D:
看手册。在命令的直后写标志位 M8029、才不会乱

网友E:
写两行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程序案例 这样写比较安全 我认为更好点 我这是16位 你自己改32位
第二个轴是不是要用m8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