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7):
如题,刚入职没啥事,用的三菱也是以前没搞过的。这几天摸鱼写几个FB发给大家看看,包含两类气缸,脉冲伺服控制还有公司要用到自动流程,大佬们指导指导!
附件: 结构化模板.rar (176 K) 下载次数:718
  • 下载积分:+1(dudu)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0(ymmfa) 感谢分享!

网友A:
    有个疑问,单双控气缸应该可以用同个FB去控制吧?我自己的理解是不区分单双控,只是稍微处理下输出。
    另外,在Gxwork2下,FBD其实不好用,(画线或修改啥的不方便 ),所以个人亲身经历后的建议的FB内封装可以尽量用梯形图或ST。另外其他流程也用梯形图或ST写,FBD只是调用封装的FB为佳.

楼主:
    气缸区分开来是个人习惯吧,之前都是做欧姆龙和西门子。这两可以建功能块数组,这样比较好区分和做循环。然后结构化编程可以用梯形图吗?我只看到ST和FBD两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区分开来是个人习惯吧,之前都是做欧姆龙和西门子。这两可以建功能块数组,这样比较好区分和做循环。然后结构化编程可以用梯形图吗?我只看到ST和FBD两种啊。

    原来FX系列没有噢,Q系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FX系列没有噢,Q系列可以

    主要他那个梯形图内嵌ST不太好用,然后梯形图调用功能块引脚多了一个屏幕都放不下,属实难绷

网友B:
    引用楼主xiaoyang于2025-04-17 14:18发表的 摸鱼写了几个FB发给大家看看 :
    如题,刚入职没啥事,用的三菱也是以前没搞过的。这几天摸鱼写几个FB发给大家看看,包含两类气缸,脉冲伺服控制还有公司要用到自动流程,大佬们指导指导!

    plc

网友C:
    感谢分享!!!!!!!!!!!!!!!!!
    淡墨文竹

网友D:
    下载看看 感谢分享

    TEL-  178.....5698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网友E:
    高手,到了一定境界才可以打鱼摸虾顺便养家

网友F:
高手高手!

网友G:
写的不错,是结构化的方法。看来楼主用的Plc不少。

网友H:
摸鱼写了几个FB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一下
三光日月星~

网友J:
手动转存是啥意思

网友K:
也是搞电阻焊的同行吗?

网友L(2025-06-03):
感谢大帅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