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7):
我想在电脑上安装GXWorks3,我的电脑糸统是Win7,不知能不能安装上,麻烦懂的老师,帮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我司厂内老电脑就是win7 可以使用

补充:Windows 7 必须是 64 位元 + 安装 SP1 更新 才能安装运行 GX Works3。建议也安装 .NET Framework 3.5 和 4.0 以上版本,避免元件缺失。

网友B:
引用楼主鲁文军于2025-04-17 20:20发表的 GXWorks3安装 :
我想在电脑上安装GXWorks3,我的电脑糸统是Win7,不知能不能安装上,麻烦懂的老师,帮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安装没问题的,正常使用,感觉w7系统还是可以的

楼主:
官网上1.110Q版本,介绍的是安装系统是Win10win11,我这不敢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上1.110Q版本,介绍的是安装系统是Win10win11,我这不敢整了。

GX3 没太大担心 安装后不能再移除,没有什么后遗症,有问题发上来问问就好比博途TIA好处理多。
跟PLC一样先编程在抓BUG在处理。
有疑虑~装VM安装试试。

1.110Q 这是更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