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请教需要用PLC控制埃斯顿机械手。

楼主(2025-04-18):
这边一个项目需要将所有的机械手点位存到PLC,轴的正反转也要,目前有一个疑问,控制定位我是控制机械手的世界坐标点位还是控制机械手的每个轴的脉冲数呢,如果只是控制机械手的世界坐标点位是不是就一组数据呢。

网友A:
一般来讲,给到通信中机器人的点位是(x,y,z,q1,q2,q3,q4)这种方式来表示,位置+姿态;或者,还有一种是(x,y,z,Rx,Ry,Rz)来表示。一般也不会直接控制各个轴的角度。
下载积分:+1(榫卯0000) 真诚感谢!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