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8):
H5U控制V90多圈绝对值伺服  实时位置记不住  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A:
记不住是啥意思?不是你读取伺服编码器绝对值的吗?通讯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楼主zzzzyy123于2025-04-18 16:55发表的 H5U控制V90多圈绝对值伺服  实时位置记不住 :
H5U控制V90多圈绝对值伺服  实时位置记不住  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看看回零方式 ,搜索下西门子论坛, 回原完成是要程序向伺服里参数和保存。给你个参考看有用吗 V90_PN_homing_EPOS.pdf (152 K) 下载次数:40

网友C:
我跟你反过来的,我用西门子带汇川的绝对值伺服,使用111报文,运行模式5,其实这个不能叫回零,叫标定更贴切点,伺服这边要设置机械原点偏移量。就我调试中遇到的问题,伺服一定要设置绝对值编码器,增量断电就丢坐标了,V90大概也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D:
伺服电机编码器是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读出来就行了,哪个品牌都一样。啥记不住?除非驱动有问题。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一次参数试试。

网友E:
你大概是在PLC中设置原点之后断电发现原点位置不对了吧?
你用西门子的伺服软件设一下原点并保存就好了
或者用单独的读写伺服参数的指令设置原点
附上西门子PLC操作方法供参考,注意其中FB287指令设置原点中的参数971实为977
附件: V90_PN_homing_EPOS.pdf (152 K) 下载次数:33

楼主:
各位大佬,我没表达清楚   我用汇川H5U 通过脉冲控制V90的多圈绝对值伺服,然后每次断电上电PLC读出来的实时位置就为0,,这应该是因为plc和伺服驱动器没有通讯吧?  我现在利用plc实时记住当前位置,每次重新上电后就把断电前的数值设置到当前位置里,,这样做有问题吗 各位大佬请指正

网友F:
脉冲控制,没有通讯是无法实现绝对值功能的,建议你添加一个RS485通讯,让PLC读取驱动器的实时位置,驱动器需要使用绝对值电池并设置参数

网友F:
当然,你利用plc实时记住当前位置,每次重新上电后就把断电前的数值设置到当前位置里,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这样无论电机是不是绝对值都不影响,缺点是断电后检测不到机械移位

网友E:
你这配置比较奇葩
脉冲不一般是配三个传感器来实现上电回原吗
你这是上电不回原继续跑吗?感觉还是回个原比较稳
而且为什么不选个步进,搞个绝对值伺服不是贵很多吗
搞绝对值电机了,为什么不用总线
感觉省成本省了个寂寞

楼主:
没办法 客户需求这样,指定用H5U和V90走脉冲 这V90脉冲伺服比汇川总线都贵 总线的话还省力呢
引用 网友E:
你这配置比较奇葩
脉冲不一般是配三个传感器来实现上电回原吗
你这是上电不回原继续跑吗?感觉还是回个原比较稳
而且为什么不选个步进,搞个绝对值伺服不是贵很多吗
搞绝对值电机了,为什么不用总线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正
引用 网友F:
当然,你利用plc实时记住当前位置,每次重新上电后就把断电前的数值设置到当前位置里,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这样无论电机是不是绝对值都不影响,缺点是断电后检测不到机械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