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三菱PLC怎么无线组网

楼主(2025-04-19):
有四台设备:
A:触摸屏GS2107 + PLC FX3U
B:触摸屏GT2310 + PLC R02 CPU
C:触摸屏GT2310 + PLC R02 CPU
D:触摸屏GT2310 + PLC R02 CPU
四台设备距离50米以内
设备A只需要与其他设备进行开关量信号传输(M0、M1。。。)
通讯延时没要求
怎么通过
无线
的方式组网?需要买那些硬件?

网友A:
4台抗干扰能力强的无线路由器。
稳定的话光纤收发器+交换机。

网友B:
以前用过蒲公英的无线网桥。不过距离没那么远50米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用多倍通吧 50米

网友D:
PLC之间WIFI无线通信可以用IGT-SER系列智能网关设备,PLC内无需编程的:
相关软件和案例: